台达变频器vfd-b,报接地故障,

楼主(2013-12-14):
有一台台达VFD-B变频器,上电就报接地故障,把模块拆下上电也一样,把电流互感器换了也一样,把其中一个互感器拆掉,上电不报接地故障,但是启动运转到10HZ是又报接地故障。求大侠指教

网友A:
维修没实际做过,以前请教别人时,他们说GFF有可能与6桥驱动有问题有关。

网友B(2014-03-27):
也遇到类似情况,换了电机就好了。

网友C:
控制板,传感器,运放或开关电源出问题都有可能出现GFF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