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中数据块储存和中间储存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12-14):
亲们,有谁知道西门子PLC中数据块储存和中间储存有什么不同?MB、MW、MD怎么使用呢??

网友A:
1, 数据块储存  类似是 长途汽车总站, 而 中间储存 类似中转车站

2,MB、MW、MD怎么使用呢?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只是它们表示数据在大小不一样

网友B:
1个MD里面可以存两个MW,一个MW可以存2个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