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流档烧坏了

楼主(2013-12-14):
求助:我的万用表电流档不小心测量了电压,烧坏了,怎么能修好啊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电流档位烧毁,一般都是保险管烧毁居多!换一个保险管就行啦

网友B:
只要换了保险管还不行,直接买新的、不够麻烦的

网友C:
呵呵!换新的吧。

楼主(2014-03-10):
谢谢了。我换了保险还是不好用

网友D:
电流档测量电压的结果是分流电阻烧,无论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其他部分不易损坏,找烧坏的电阻换掉,应该容易找的,电阻烧焦的就是。如果是绕线电阻,拆下绕的电阻丝,测量阻值,换上同阻值的电阻;金属膜电阻,看色环判断阻值,全部烧焦就没办法了。

也不知什么表,什么型号?这贴发的。

网友E:
老式的还能修,新式的就不用修了,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F:
也在都是数字表,有熔断器保护换一保险即可,否则,基本上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档测量电压的结果是分流电阻烧,无论数字表还是指针表...

谢谢福禄克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