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怎么显示不了小数啊?

楼主(2013-12-14):
文本怎么显示不了小数啊?怎么一直显示0.01?是不是上下限设置错了?

网友A:
文本可以显示小数的;

你文本地址类型和PLC内地址是否一致;

文本地址设置是否选择小数点之类的;

网友B:
在PLC内部可以通过浮点数显示小数,但文本不支持,我们可以将PLC内部的整数数据,在文本上以小数的格式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