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与变频器的多段调速

楼主(2013-12-15):
整个电机运行过程是这样的,匀速正转至行程某一位置,接近开关作用按某一斜率减速至低速,至某一位置行程开关作用电机停转,之后电机反转,重复正转时的匀速——减速——停转的运行。

不需上位机,如何通过开关与变频器接线来实现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使用行程开关和继电器配合使用,控制变频器端子多段速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首先,你要用接近开关和继电器实现三个状态(匀速,减速、停止)指示。

后面三个状态信号分别接通三段速开关。

如下图

某变频器接线图,

SP1,SP2.SP3就是多段速控制端子。

变频器具体运行控制方式,参数对应设置

多段速频率设置

端子逻辑组合设置表。

具体你查查你变频器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你要用接近开关和继电器实现三个状态(匀速...

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你要用接近开关和继电器实现三个状态(匀速...

刷新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