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零飘怎么办

楼主(2013-12-15):
我有的是ASDA-B2伺服,用CPU224XP,可是这个CPU模拟输出只有0—10V,我只要一接速度模式,电机就缓慢的一直在转动。我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
连接没了。。就是打电话问了P1-38那里还有DI设置下

网友A:
四处看看看卡哪款好!!!!!!!

网友B(2014-02-28):
可能是控制字给的不对。

网友C:
控制要求较高,建议使用总线式伺服

网友D:
驱动器有自动调零或手动调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14-04-02):
做零速度钳制就可以了

网友F(2014-05-15):
7楼是对的,做速度零钳制就可以了(zcl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