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弄不出闪烁效果是程序本身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3-12-15):
程序用的《西门子S7-200PLC入门知识与实践课堂》书上的例子。当按下启动按钮后,南北红灯亮25秒,在南北红灯亮25秒的时间里,东西绿灯先亮20秒再以1次/秒的频率闪烁3次,接着东西黄灯亮2秒,25秒后南北红灯熄灭,熄灭时间维持30秒。在这30秒时间里,东西红灯一直亮,南北绿灯先亮25秒,然后以1次/秒的频率闪烁3次,接着南北黄灯亮2秒。以后重复该过程。按下停止按钮后,所有的灯都熄灭。启动控制I0.0,停止控制I0.1,南北红灯Q0.0,南北绿灯Q0.1,南北黄灯Q0.2,东西红灯Q0.3,东西绿灯Q0.4,东西黄灯Q0.5。

网友A:
你做的应该是交通灯的实训吧、、我记得我在学校也做过一个、、等回去找下还有木有程序、额话烤一份你好了、、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

Network 1

LD     M0.4

A      T40

O      M0.0

O      SM0.1

AN     M0.1

=      M0.0

Network 2

LD     M0.0

A      I0.0

O      M0.1

LD     M0.4

A      T40

OLD

AN     I0.1

AN     M0.2

=      Q0.0

=      M0.1

TON    T37, +250

Network 3

LD     M0.1

A      T37

O      M0.2

AN     I0.1

AN     M0.3

=      Q0.1

=      M0.2

TON    T38, +200

Network 4

LD     M0.2

A      T38

O      M0.3

AN     I0.1

AN     M0.4

LPS

A      SM0.5

=      Q0.1

LRD

=      M0.3

LPP

TON    T39, +30

Network 5

LD     M0.3

A      T39

O      M0.4

AN     I0.1

AN     M0.0

=      M0.4

=      Q0.2

TON    T40, +20

Network 6

LD     M0.0

A      I0.0

O      M1.1

LD     M1.4

A      T44

OLD

AN     I0.1

AN     M1.2

=      Q1.1

=      M1.1

TON    T41, +200

Network 7

LD     M1.1

A      T41

O      M1.2

AN     I0.1

AN     M1.3

LPS

A      SM0.5

=      Q1.1

LRD

=      M1.2

LPP

TON    T42, +30

Network 8

LD     M1.2

A      T42

O      M1.3

AN     I0.1

AN     M1.4

=      M1.3

=      Q1.2

TON    T43, +20

Network 9

LD     M1.3

A      T43

O      M1.4

AN     I0.1

AN     M0.0

=      Q1.0

=      M1.4

TON    T44,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