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触摸屏

楼主(2013-12-15):
我有一个欧姆龙触摸屏NT31-ST121-EV2,现在想上载里边程序,

软件用的是ntst4.8c

在通讯设定中端口已检查过,波特率标准和高都设定过

触摸屏选择   transmit mode       再选 tool transmit

然后在软件中选择上载,型号nt31-v2和nt31-v2/v3(syetem ver 3.1/4.1) 都用过我看过屏上是3.18

线用的是usb-rs232已装驱动

但总连不上

楼主:
高手帮个忙....................

网友A:
拨打omron技术支持热线400-820-4535

网友B:
主要要知道以前的通信端口的设置,特别是地址(站号)

你可以多试试;

比如:波特率多换几个试试,站号多改改;

网友C:
你用编程线了吗?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培训等

楼主:
com口8.无.1.无

这个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