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主从宏功率平衡问题

楼主(2013-12-15):
我这现场有2台500千瓦,ACS800变频器,用主从宏控制,主机工厂宏,从机转矩宏,现场工况是煤矿用皮带,不同轴的,前后驱动,以前功率平衡都是很好的,这段时间出现了从机一直无转矩输出,电流一直是空载运行时的电流,主从互换仍然是从机无转矩输出,即为哪台设为主机哪台出力。从机的60.02设为ADD、速度、转矩是现象一样,甚至两台变频器的控制板换成新的都一样。请高手给分析下原因,谢谢啦。急急急啊。(另外这期间其中一台减速机返厂维修过,它修回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A(2014-10-11):
  1、主从变频器宏的设置应该一致,要么工厂宏,要么转矩宏。

  2、电机的辨识应该用标准辨识,辨识过程中的11菜单和20菜单转速极限应大于1200rpm,否则会出现不同步问题。

  3、从机的机械连接是否断开?

  3、如果不行再恢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