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中怎么使用折返源符号

楼主(2013-12-15):
gx work2中编辑一条语句如果大于11个条件就需要换行来写,但我不会使用折返源符号和折返目标符号。请会使用的大侠们教教我,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用编,到头了在前面一个位置插入一列就自动换行了。

楼主:
首先先谢谢了,但有的时候是一条语句的一个分支结构要换行怎么办,如果加一列的话所有的分支都会加一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