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C控制多台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3-12-15):
当使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多台变频器,模拟量抗干扰能力不及数字量抗干扰能力强。由于变频器本身会产生强的干扰信号(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消除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在布线和接地等方面就需要采取抗干扰措施。

  一、布线干扰

  布线时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信号线与强电回路分开走线,距离30cm以上(40倍以上)。控制柜内也一样。如分离困难时,将控制电缆穿过铁管铺设,距离较运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控制信号线应使用1.25MM2或2.0MM2双股绞合屏蔽线。

  二、接地干扰

  变频器的接地应与PL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单独接地的情况下,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线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接地线不作为信号的通路使用,要尽量减少接地端子引接点的电阻。接地电阻100Ω以下,多台变频器的,接地线不要形成回路,设置两个以上接地点,接地处会产生电位差,产生干扰。必要时将变频器(PLC)放入铁箱内进行电波屏蔽,屏蔽用的铁箱要接地。

  三、主电源干扰(电磁兼容性)

  为减少主电源干扰,使用时可在中间电路或变频器输入电路中增加电抗器,或安装前置隔离变压器。一般当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超过50m时,应在它们中间串入电抗器、滤波器或采用屏蔽防护电缆。

  四、接触不良干扰

  变频器控制电缆的连接点及继电器触点电接触不良,电阻发生变化产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