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PU模式不能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大家好,今天在车间的上生产线上碰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可能是个人能力问题吧!变频器(E-700)带的SEW电机挂着一条链子,用的是外部控制模式,这台设备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发生了故障之后,我需要再次启动电机,不能自动启动电机,我想可以PU模式操作。

    选择PU模式,选定频率,开始运行。这时候,RUN灯一直闪烁,HZ一直是0,按下旋钮中间的按钮,显示的还是我设定的频率,显示的还一直是0,怎么调整参数都不行,我这次只把变频器的电源接通,然后正常了,可以PU模式操作了,难道是程序和变频器之间还有连锁吗?求教高手!

网友A:
有启动信号,无频率指令,按中间旋钮,设定完频率,再按SET键 ,再看看P79参数设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启动信号,无频率指令,按中间旋钮,设定完频率,再按S...

P79参数设置的是0

网友B(2014-04-15):
你可以把端子排先拉掉,试之。不行电话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