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与上位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15):
PLC程序 能指定 三菱通讯卡(PCI插槽接口的)在上位机主板上的PCI槽位吗?

还是上位机程序里指定的?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1, 你的是什么上位机

2, 你 三菱 PLC是什么型号,用什么接口与上位机通讯?

3, 你与上位机通讯用什么软件,有通讯协议与驱动?

网友B:
三菱PLC与上位机的通讯,其中上位机的通讯口是上位机内相应的软件指定的,换句话说如通信板卡换个位置安装,则电脑里需要重新进行通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