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坏了几个,求解决!

楼主(2013-12-15):
同一个单位,同一台机器上,半年内换了2个PLC,纳闷了。

就直接跑到对方单位去看看,一看,吓一跳!

环境为强酸,人在里面到闻到强烈的酸味道,一看PLC,螺丝全部生锈长毛,错误灯亮起,更换PLC后正常。

明显是环境影响,变频器也坏了,更换后正常!

电器柜为了变频器等的散热,做了两个散热孔,不能为全部封闭啊。

请问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设备可以长久使用?

网友A:
加大配电柜工作环境通风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配电柜工作环境通风设备。

再怎么通风还是在车间里啊,整车间都是强酸

网友B:
接好线以后,喷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好线以后,喷绝缘漆。。。。

是个好办法,可总不至于把PLC,变频器内部喷漆吧?

网友C:
套个滤网过滤一下酸性气体

网友B:
网上查的,上面是喷涂过程,底下是效果,,不过以后要想修就麻烦点。

网友B:
内部该喷就喷嘛。。。除非你的控制箱做成IP6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的,上面是喷涂过程,底下是效果,,不过以后要想修...

网友B:
这个好,买来自己喷就行。。

网友D:
电路板喷三防漆。整体增加防护措施,柜体采用IP67

网友E:
  这样的环境最好将 电柜 做成 好的 全密封 的电柜 !

网友F:
电箱里面加定时器;用于向里面定时排压缩空气!

网友G:
将控制系统转移出去,或者车间内建个单独的控制室,空气进行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环境最好将 电柜 做成 好的 全密封 的电柜 !

散热怎么办

网友H:
散热不大的话,做全封闭电箱

网友H:
散热大的话,采用封闭,背面全铝质散热器

网友I:
我做过一家电镀厂的改造,开始也是更换PLC、变频器,后来建议老板将电控部分和产生酸性气体的车间隔离开,(电力供应部分(整流)也同样隔开),3年没有换过啦!

网友J:
柜子做成防尘控制柜,如果变频器功率不大,散热问题可考虑控制柜自带油循环,如果变频器功率大,可考虑正压通风来进行散热(用压缩空气)。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散热大的话,采用封闭,背面全铝质散热器

 这个感觉可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环境最好将 电柜 做成 好的 全密封 的电柜 !

网友M:
这样的环境必然要控制柜与车间隔离...

网友N:
用防爆的柜子,保证你没有问题

网友O:
将控制柜与车间隔开,可以改个小房子呀

网友P:
密闭机箱,采用水冷的方式冷却

网友Q:
把控制箱移出去,把线引进来。这个是好招。

网友R:
单独起个电房,封闭,滤网,空调。

网友S:
直接把柜子密封起来,控制柜安装半导体散热装置散热即可!

所有的线路连接均采用防水接头密封,柜体防护等级做到不低于IP65,柜体内部与大气压平衡采用气囊做平衡(或者采用呼吸阀,但是阀门呼吸口必须连接到远处的干净空气位置),

网友T:
个人也倾向于单独搞个控制室,一劳永逸。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个人也倾向于单独搞个控制室,一劳永逸。

网友V:
箱体制作成密封的,在通入干燥的压缩空气进入就可以改善了

网友W:
电路板喷三防漆。整体增加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