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故事之安全二三事

楼主(2013-12-15):
几个有关安全的小故事

2012-05-24

1.提升机事故

这些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工作的工厂有一台厂里自制的货物提升机,用于将货物从底楼提升到4楼的车间。拖动提升机的电动机用联轴器驱动一个蜗轮减速器,减速器的输出轴直接驱动提升机的滚筒,滚筒上的钢丝绳使提升机升降。

运行了一段时间后,由于轨道的间隙太大,有一次提升机的货斗上升到4楼时,平层限位开关和上极限开关均失灵,货斗被拉到最高位置。因为提升机的减速机构属于硬连接,蜗轮减速器将电动机的输出力矩放大了几十倍,巨大的拉力将钢丝绳拉断,提升机的货斗从4楼最上面自由落体摔下来。当时我在几十之外的另一栋楼,货斗对地巨大的撞击使大地振动,好像地震一样。有时有胆大的工人喜欢坐这个土“电梯”,幸好那次提升机没有载人,不然必将死于非命。

正规的电梯除了限位开关和极限开关保护以外,还有安全钳-限速器提供的防止电梯超速和断绳的保护装置。电梯的底部有缓冲装置,电梯由于控制失灵、曳引力不足或制动失灵等发生轿厢或对重蹲底时,缓冲器将吸收轿厢或对重的动能,提供最后的保护,以保证人员和电梯结构的安全。

从这次事故可以总结出下面的教训:

1)对安全至关重要的限位开关本身必须可靠,有关机械的设计、安装和调试应保证限位开关能可靠动作。极限位置保护开关应使用常闭触点而不是常开触点。使用常闭触点可能因为触点接触不良误动作,但是不会在应该动作时拒绝动作。

2)机械设计应考虑异常情况的安全问题。如果上述系统第一级采用电动机-三角皮带减速,在限位开关失灵、货斗上升到最高点时,三角皮带打滑,也不至于拉断钢丝绳。

3)千万不要把货物提升机当成土“电梯”乘坐,自己的性命要紧。

2.一把刀闸救了一条命

同一个车间的4楼有一台行车,这个车间的配电是我做的,我在车间墙上很醒目的地方为行车安装了一把刀闸。在设备安装期间,有个钳工不知道行车的滑触线上已供电,手抓住滑触线后触电。可能是触电后使手*,人被吊在半空,手不能松开。旁边的工人看见后拉开行车的供电刀闸,断电后触电的人*的手松开,从半空掉了下来,他所在的位置刚好在楼梯口,坠落的高度多了半层楼。可能是他触电的时间不长,落地的姿势比较好,居然没有受任何伤!

这是我们厂的第2台行车,第一台行车的配电设备在控制柜内,车间很少有人知道怎样断开行车的电源。如果是第一台行车出现同样的事故,后果就很难想象了。

我经常在想,我们搞电气设计的人如果不重视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坐牢的危险!

3.触电美容

我厂有个女电工在配电室的配电屏内接临时电源线,操作不小心造成电源短路,巨大的短路电*生的电弧将她的脸和双手烧伤。经过某军医大附属医院的烧伤科治疗后,恢复得很好,整个脸好像换了肤,脸部原来的瑕疵都没有了,比原来更漂亮了。

女士们,你们有谁愿意试试这种美容法吗?

网友A:
危险无小事,安全是大事!

网友B: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千万不能忘记安全!

网友D:
受教了,真的是安全无小事啊

网友E:
看了第一个故事,没有机械限位和底部缓冲装置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第一个故事,没有机械限位和底部缓冲装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