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可以显示单精度浮点数吗

楼主(2013-12-15):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台达PLC和青智电压表通信,读出来的是单精度浮点数,如何在台达HMI上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右边的“属性表视窗”,设置值(白色的按钮):数值单位改成Double Word,数值格式设置成Floating。

网友B:
数值显示。属性,浮点数,设置整数位数量和小数位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