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习请教一下这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3-12-15):
请问是什么条件触发T70呢?

M8000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积分怎么获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积分怎么获得呢?

网友B:
T70之前的指令是STL S37,可将STL S37视为一个特殊的接点。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条件触发T70呢?

运行到S37这一步时触发

M8000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M8000、M8070、M8047都是一些特殊寄存器,看手册,明白了他们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D:
当步进程序运行至s37时,启动定时器T70.

启动特殊继电器功能,和将D500数据传送至D206

网友E(2014-06-13):
STL是步进指令,T70则是负载驱动;M8000的意思是即开机就启动,M8070的意思是并行连接主站说明;

M8047的意思是STL监视有效

网友F:
M8000是CUP ON的时候开启。M8000、M8070、M8047都是一些特殊寄存器,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