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什么时候可以兑换MP?

楼主(2013-12-15):
13年的积分什么时候才可以兑换MP?

网友A:
随时都可以对,抓紧了,月底要清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时都可以对,抓紧了,月底要清零。          ...

网友C:
年底了抓紧把积分兑换为MP,否则清零;

http://home.gongkong.com/money/jifen.aspx

   (积分兑换银mp页面)

网友D:
随时可以将年度积分兑换成MP,但不可以跨年。所以建议楼主在月底前申请兑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