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 大电流

楼主(2013-12-15):
45VAC 。20000A 。这个电源和大地是绝缘的。请问人触摸这个回路会电死吗。

网友A:
最好不要同时摸到正负极,有生命危险的摸一极一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触电的最终原理是通过自己身体电流的大小。

通过身体电流是和电压以及自身状况有关,45V的电压对正常人来说没啥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电的最终原理是通过自己身体电流的大小。通过身体电流是...

1、正确!

2、“20000A ”是用电设备的电流,非人体电流!

3、42V在人体产生的电流很小,设人体电阻2000欧,通过人体的电流只有21mA;

网友D:
42V已经大大超过安全电压,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死亡发生

楼主:
到底谁说的对啊啊啊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2V已经大大超过安全电压,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死亡发生

1、我国规定安全电压值是:6v、12v、24v、36v、42v;

2、电压在50v及以下,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

网友E:
安全是相对的,你人体电阻大,220V也是安全的。

网友F:
接触一个带电导体无任何感觉,因为与地是绝缘的;同时接触二个带电导体,感觉与接触电阻有关:手干燥时,没啥感觉;手潮湿时,有感觉,类似不戴手套换电焊条那种感觉;如果像我这满是老茧的手,45V不会有感觉。
有国家规定的安全电压是50V。

网友G:
人体相当于并联在负载中,所以经过人体的电流是由人体的电阻决定的饿

网友H:
要看这个电源是 电压源 还是 电流源

如果是电压源,45V,容量是20000A,只是说电源的功率很大,不是它接什么负载都会有那么大的电流,而且电源跟大地完全绝缘的话,即使 你两根全摸,也不会有怎么样的,毕竟45V,比安全电压略高一些。

如果是电流源,摸一根没有问题,两根全摸,那就成灰了。

网友I:
用 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引用 HOTEAM 的回复内容: 触电的最终原理是通过...刘志斌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