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link通过以太网模块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3-12-15):
站内一套AB PLC通讯一直不正常,更换了一块同样型号的以太网模块,通过DHCP server 修改了IP地址然后用RSlink扫描,能扫描到IP地址,但无法识别其他设备和模块,求帮助!

楼主:
控制器logix 5555,以太网模块1756-ENBT,各位高手请指教,在线等!

网友A:
是不能识别还是不能正确的认识?显示黄色三角符号 还是黄色不能识别的设备?

一般是在RS中上载当前设备的EDS文件。

如果实在无法识别的,也可以用使用串口或者网线一对一通讯,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B(2022-10-16):
2楼说的对

网友C(2024-06-05):
最好能附图说明,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