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直流电机反转怎么办?

楼主(2013-12-15):
         通常,可采用下面两种方法来使直流电动机反转:

(1)将电枢两端电压反接,改变电枢电流的方向。

(2)改变励磁绕组的极性,即改变主磁场的方向。

         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绕组匝数较多,电感很大,把励磁绕组从电源上断开将产生较大的自感电动势,使开关产生很大的火花,并且还可能击穿励磁绕组的绝缘。因此,要求频繁反向的直流电动机,应采用改变电枢电流方向这一方法来实现反转。

       此外,还必须指出,仅采用上述方法之一即可实现电动机的反转,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则反反为正,反而不能达到电动机反转的目的。

网友A:
两个老式的cj10-10能实现直流电动机正反转啊!

网友B:
注意:

        超过5A以上负荷的直流回路,切换必须采用直流接触器。。

 原因是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灭弧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采用交流接触器切换直流动力回路,触点很快会烧坏。。

网友C:
学习    回复    挣点积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注意:        超过5A以上负荷的直流回路,切换...

实际上,我们的接触器容量一般以交流电机负载AC-3来标称;如果用在直流负载,选型的时候只要查出对应负载类型的容量数据,合理选型使用即可。

我们常说的直流接触器,其实一般是指直流线圈,并非指负载类型。

以下是某同志总结的负载分类表:

http://chenlie20015568.blog.163.com/blog/static/161509782009583429980/

以上如有不妥处,请不吝赐教。

网友E:
交流接触器说明书都有介绍,用在直流时都是降级使用,我的方法是触点串着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交流接触器说明书都有介绍,用在直流时都是降级使用,我的...

 并着用能增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