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趣驱变频器上电P.OFF

楼主(2013-12-15):
各位大侠晚上好,我有一台易驱变频器上电居然报P.OFF。在故障代码表中没有这个代码呀,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电压过低报警,这种故障一般是直流侧大容量电容量大幅度降低引起电压检测电路保护引起的

网友B:
电源问题,24V风机的话看是不是风机坏了。。

网友C(2014-02-12):
母线电压过低,我是做易驱的,有问题联系我

楼主:
风机是好的,直流母线电压有320伏(这台机子是单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