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 view studio 6.1打开低版本问题??

楼主(2013-12-15):
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Factorytalk view触摸屏下载的.mer文件转换Tools中的Application Manage

选Restore runtime application,就开始解压成.med目录。然后在Open application

里打开应用程序。

打开后弹出如下窗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进行打不开?,不知道怎么转化数据成高版本可以打开??

网友A:
1你需要在你的WIN7 32/64位系统中安装一个 XP mode.在此种安装Legacy project.

2然后将早期文件夹整个拷贝到新的电脑上 用Legacy project运行一次,将数据库转换为6.1可用。

3 6.1版本里面继续运行LP工具,进行数转换

4、打开6.1版本软件选择新建工程或者tool--RESTOR A Legacy project-

查找原文件中的.med文件 就可以了。

或者AB 网上搜索legacy project使用说明

网友B:
我用过的办法就是用导入法,导入画面,在加上导入报警及宏等等。其他的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