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中的DVIT指令西门子200的PLC中如何实现?

楼主(2013-12-16):
如题,三菱3U中的中断位置决定命令DVIT指令(即脉冲输出中检测到一个信号后,走一个固定长度。)西门子200的PLC中如何实现?由于检测的电眼无法安装在要停止的位置,所以检测到物体后,伺服带动的输送带还要往前走一段定长,这用200的PLC怎么做?求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Ox_RUN....

 PTOx_RUN是什么东西?怎么没找到额。。。学习中。。。

网友C:
这个指令无法在中断中启动。请注意。

200里面没有一个库程序可以实现这个要求。只能通过手工编程,用pls完成。因为只有pls指令才可以实现在中断里面运行,只有在中断里面执行,才可能,最大可能地无缝连接两段脉冲。(其实也有断裂,断裂时间为中断反应时间和pls指令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