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加保险丝合理吗

楼主(2013-12-16):
 各位大神我见过一家厂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有保险丝你们觉得这合理吗有必要加吗?

网友A:
不合适。

变频器的特性就是负载不能突变,否则容易烧毁IGBT。

加保险丝的话在电机堵转或者出问题的时候保险丝容易烧毁,进而影响IGBT。

其实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功能非常完善,没必要再画蛇添足加保险或者接触器或者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变频器的特性就是负载不能突变,否则容易烧毁IG...

网友C:
特殊用途,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是在单变频器带多电机的场合,按照各电机功率选用保险是非常必要的。

也可能是发现该变频器的短路保护功能不够完备,所以使用快熔来提高保护性能,合理的选择快熔时间是能够避免di/dt对IGBT过压冲击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的确有不少变频器的短路保护不够完善。增加保险也许是想在低价变频器与可靠性之间找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特殊用途,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是在单变频器带多电机的场合...

大师,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殊用途,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是在单变频器带多电机的场合...

谢谢你让我学习了

网友E(2014-03-19):
一个变频托多个电机的情况可以。但变频容量要配大点。我司纺织计量泵变频都有装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