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过低保护器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3-12-16):
图片为电压过高或过低报警系统。其实就是安装如图片上的过压装置,三相电接进去,如果电压过高或过低时另一端的两根线导通,就给电脑一个电压过高或过低的信号,这时电脑就没有任何输出。

疑问:此元器件名称为什么,什么品牌的好,现在急需使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图片中的元件没有看到过,但是用过 电源稳压检测元件

网友C:
不是浪涌吧?

网友D:
相序保护:保护过压、欠压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