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12-16):
这是什么原因?,现在有一个头疼的事情,我们这有一套PLC,和一个高压电机,最近发现,当电机启动的时候,PLC画面显示全是问号,???。过了2分钟又正常了,真奇怪。谁能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数据显示吧;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对模拟量干扰或者通信干扰;

网友B:
大功率高压电机启动对电网电压会造成波动,应该是PLC系统供电电压不稳造成的,试着将PLC系统供电电源剥离出来单独一路或者采取电源隔离稳压措施。

网友C: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对模拟量干扰或者通信干扰;

  还有你的大电机启动是不是对电网的干扰很大 ? 建议大电机用降压,或是别的起动器进行,并对 PLC 的电源做好保护扩稳压和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