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度标尺精确定位系统

楼主(2013-12-16):
第1章  系统简介
1.1 系统设备描述
刻度标尺精确定位系统包括一台地面电气柜(含刻度分析仪等)、一台车载电气柜(含刻度生成仪等)、刻度标尺以及游尺指针等。其中刻度标尺是由扁平状的PVC合成材质外壳材料和内部按照格雷码规律编制的芯线构成,类似一把有刻度的标尺,一般安装在沿移动机车运行轨道单侧边,或者沿运行轨迹铺设在地面上,亦或安装在轨道旁的栅栏立柱上均可,需要检测多长的位移就铺设多长的刻度标尺;游尺指针安装在机车上,用于识别本机车所在的位置。游尺指针相对刻度标尺平行非接触移动,游尺指针指向的刻度即是当前位置值,可以在车上或地上得到位移量,无需初始参考点,定位精度5毫米,分辨率2毫米;可以断续或连续检测,尤其适用于轨道不平整的大车或环形运动机械位移检测。防水、防油、防尘、耐酸碱,适用于冶金、矿山、水利、港口码头堆场、仓储、化工等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
1.2 系统构成
1) 车载子系统:由游尺指针、车载电气柜(内含刻度生成仪、开关电源等)。
2) 地面子系统:由地面电气柜组成(内含刻度分析仪、开关电源、网关、标尺引线转换器等)。
3) 刻度标尺子系统:由专用刻度标尺、CN箱、EN箱、普通电缆以及各种用于刻度标尺安装、固定、防护机构组成。
图1.1 系统结构示意图
1.3 主要设备配置表(1台车)

序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备 注
一 车载子系统
1.1 刻度生成仪 SOLD-KDSCY 1 移动设备地址信号发生
1.2 游尺指针 SOLD-YCZZ 1 地址信号放大
1.3 开关电源 DR-45-24 1 台湾明伟
1.4 车载电气柜 SOLD-CDQG431 1 450*330*180高宽深
二 地面子系统
2.1 刻度分析仪 SOLD-KDFXY 1 地址解析
2.2 网关 SOLD-XYZ-XX 1 RS232为标配接口
2.3 标尺引线转换器 SOLD-YXZH 1 引线到刻度分析仪
2.4 开关电源 DR-75-24 1 台湾明伟
2.5 地面电气柜 CK-DDQG752 1 700x500x200高宽深
三 刻度标尺子系统
3.1 刻度标尺 SOLD-KDC-XXX 1 XXX表示定位的长度
3.2 CN箱 SOLD-CN01 1
3.3 MD箱 SOLD-MD01 1 超过155米适用
3.4 EN箱 SOLD-EN01 1
3.5 标尺支架 SOLD-ZJ  2米一个
3.6 标尺夹具 SOLD-JJ  2米一个
3.7 标尺引线电缆 RVVSP32*0.5  CN箱到地面电气柜内的引线转换器距离
3.8 标尺拉紧装置 SOLD-LJZZ-4 4 一根配4套
3.9 信号线 RVVP3*1.5  信号传输,选配

1.4 系统技术指标
 移动机车地址测量精度:≤5mm,分辨率:2毫米,测量范围:任意定制;
 工作环境温度:系统工作温度:-20℃— +70℃,
刻度标尺工作温度:不加防护套:-40℃—+85℃,
加防火套: -40℃—600℃,高温时耐热时间约80秒;
   非接触间隙:150mm±50mm(根据需要可达500毫米),左右偏摆容差:±50mm;
   重量:刻度标尺重量:1.5Kg/m,外形尺寸:100mm×10mm×长度;
游尺指针重量:≤2.5Kg,外形尺寸:400mm×400mm×30mm(特殊可定制);
   通信误码率:<10-7;
   刷新速度:20HZ;
   适应速度:≤350M/min;
   标准信号输出:RS232/RS485,可扩展其它信号;
   信号传输距离:≤1200米(485信号输出);
   刻度标尺和游尺指针防护等级:普通IP65,最高IP69(水下工作);
   输入电源:220VAC±10%;
   耗电:地面电气柜<100w  车载电气柜<100w。
第2章  系统原理
刻度标尺精确定位系统采用电磁感应原理来检测移动设备的位移量,当游尺指针线圈中通入交变电流时,在游尺指针附近会产生交变磁场。刻度标尺近似处在一个交变的、均匀分布的磁场中,每对刻度标尺芯线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刻度生成仪信号通过电磁耦合方式传送到刻度标尺的感应环线上。刻度分析仪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相位比较。交叉线的信号相位与平行线的信号相位相同,地址为“0”;交叉线的信号相位与平行线的信号相位相反,地址为“1”,这样感应的地址信息是格雷码排列,由此确定游尺指针在刻度标尺长度方向上的位置。
第3章  系统功能特点
系统中的刻度生成仪(兼函数信号发生)按一定的周期发出地址载波信号,经游尺指针发射至刻度标尺,地面站的刻度分析仪接收到信号后,解码还原出机车所处刻度标尺处的绝对地址,经控制器处理后由RS232或者RS485输出。
 无磨损的非接触式位置检测,使用寿命长;
 可以断续或连续检测,测距长达2公里,位移检测长度可以根据需要定制;
 耐污染能力超强,可用在水下、防蒸汽、耐酸碱;
 安装简单更换方便(无需改变现场环境),免维护;
 高稳定性、高可靠性、多种信号输出方式选择;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防雷击、防射频干扰、防静电;
 无需参考点的位移量绝对型输出,不怕掉电;
 位置的取样时间和测量长度没有关系;
 可以用在环形运动机械位置检测。
 刻度标尺可以埋在水泥地面内,方便安装和防护,不影响作业环境。
第4章  系统应用领域
主要用于散状物料处理环境中的物料搬运设备。如矿山系统、冶金系统、港口码头系统、化工系统、造船系统、电力系统、水泥系统、铁路系统、轻工系统、建材系统、军工系统、石油系统、机械系统等有轨搬运设备精确定位和自动控制,如:如:环形炉定点加热、环冷小车定位(硅钢厂、烧结厂);卸料小车定位(矿山、烧结、球团、原料、焦化、炼铁、港口、石灰窑);天车定位(冷轧、热轧、剪切库、板坯库、钢卷库、成品库、原料库、垃圾发电厂、矿热炉车间料罐倒运、垃圾发电厂);推拨车机迁车台定位(翻车机);船舶下水定位(造船厂梳式滑道绞车同步控制);斗轮堆取料机防碰撞定位(原料厂、港口码头);门机定位,装卸船机定位(港口码头、水电站);高铁500米长钢轨运转系统;其它有轨移动设备的精确定位和集中控制。

第5章 系统设备安装与检查要点
5.1 游尺指针部分
游尺指针外形是扁平的工程塑料箱,安装在机车上一个延伸杆的顶端、紧靠着刻度标尺附近。机车前进时,游尺指针也将沿着刻度标尺平行移动。游尺指针是机车地址测量的形象指针,所以在系统运行和日常维护时,一定要保证安装牢固,让游尺指针外平面与刻度标尺始终保持在50—150mm的距离。移动时不要发生与其他物件碰撞。
5.2 刻度标尺部分
刻度标尺子系统包括刻度标尺、安装支架、拉紧装置、接线箱、以及各种电缆。如图所示,将夹具A焊接在固定物体上(也可省掉不焊接),夹具B(拐角角钢)可直接焊接在固定物体或者和夹具A联接,保证是一垂直水平线,夹具D可不要,将夹具C和夹具B按照图示联接好下面一个,再将刻度标尺嵌入,随之将上部夹具C联接好,所有夹具均按照这个模式安装。刻度标尺是由若干组电缆按照特殊的编绕方法制作而成。平行安装在机车的运行轨道附近。机车在行驶过程中,机车游尺指针按照一定距离沿着刻度标尺方向前进或后退。
刻度标尺是系统地址检测的关键部件,它是地址检测用的标准计量尺,所以安装维护时要特别谨慎,不允许内部产生断线,也不允许产生动态伸张和压缩。

第6章 系统维护规程
6.1 操作注意事项
1) 一般操作员不得擅自关闭设备的电源和退出系统,
2) 严格遵守系统巡回检查制度,
3) 车辆闲置时应及时关闭电源,
4) 严禁在机柜内插其它用电设备及放置杂物,
5) 严禁系统带电维修或模块的带电插拔,
6) 杜绝硬物碰撞刻度标尺电缆和游尺指针。
7) 检查电源无误后上电。
6.2 日常维护
1) 刻度标尺电缆的完整性、牢固性检查,
2) 游尺指针的牢固性及位置的检查,
3) 游尺指针与刻度标尺电缆橡胶平面的距离检查,
4) 垂直方向以刻度标尺电缆位于游尺指针中上方为宜,游尺指针牢固无松动现象。随着机车的移动,游尺指针不与任何物体碰撞,
5) 车载电气柜应定期检查其牢固性,各接线端子牢固性检查,
6) 电源检测,正常值:直流5V±0.5V;±12V±0.5V。
7) 尽量将各车控制柜的电源接在操作台受控电源上(循环或备用时,设备可休息),不使用时切断供电。
8) 应注意机柜的散热,防止控制柜被过度烘烤。
9) 应经常对各车机柜内接线端子进行清扫。内部模件上和端子条上不能有灰尘堆积。

第7章 售后服务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物料搬运设备精确定位和控制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我们本着以合作多赢,共创明天为宗旨,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给客户提供及时全面的一体化服务。实施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技术服务。为用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资料、方案设计、包装运输、设备点交、安装指导、技术培训、回访服务等,长年优惠供应备品、备件,竭诚满足用户对技术服务的要求。真正将客户未知的,已知的,担心的问题解决于无形。
7.1 四项制度
1) 30分钟内回复制:接到客户电话起30分钟内做出回应。
2) 24小时到场制:需要现场解决问题的我公司售后技术工程师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
3) 终身服务制:对我公司产品实行终身售后服务。
4) 处理结果满意制: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最终结果,不推诿。
7.2 四项服务
1) 技术咨询服务:对客户所有售前、售中、售后的技术咨询提供24小时热线,做到有帮助。
2) 产品选型服务:对准备选用我公司产品的客户提供详细选型指导,做到准确定型号。
3) 用户培训服务:对使用我公司产品的客户提供现场或网络培训,做到能解决问题。
4) 备件供应服务:对公司产品的后续备品备件提供优质服务,做到有承接,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