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定子形状

楼主(2013-12-16):
大家都知道三相电机的定子冲片正常是圆形的,但是如果说我把冲片的两边各剪掉一小部分,是否会对电机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呢?有哪些影响?在可忽略范围内,又能剪掉多少呢大概?

网友A:
保持铁芯的磁密不超过该铁磁性材料的标称值即可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我想将定子圆环的面积减小,但不减小其直径,只是在边上各切掉一小块,那么我切掉的矽钢片的大小这么判断其大小?!

网友C:
每款电机的设计不同,要看具体是哪家的电机,最好咨询生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