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自由擂台第四期:变频器养护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12-16):
本期话题:变频器养护维修经验分享

活动时长:1~2周

网友可根据自己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变频器(*注明变频器品牌、型号、使用年限*)养护注意事项以及维修经验进行分享,可跟帖至本帖,亦可另行开帖,将所开主题帖的地址回复至本帖。

活动结束后,我们将评出话题意见领袖,给予一定奖励。

擂台奖励: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50积分。

网友A:
一变频器,单相220输入,三省输出,运行中电机停,变频器没有报警,频率显示0.5,转动电位器,也调不高,测量电位器2端没有电压,打开变频器,查端子,发现没有5伏电压,等于没有输入,所以电机不转。更换变频器控制板,故障排除。

网友B:
有经验的朋友快来参加啊,,,

网友C:
这个要另起一个文章说说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MICROMASTER420,现已经使用8年。主要使用于中央暖通空调冷却系统,在此期间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故障,我感觉平时维护要做到如下几点:

1、保持变频器周围环境清洁、干燥。严禁在变频器附近放置杂物.特别是安装变频器房间要通风、干净无灰尘。
2、我们维修工人定期对变频器进行清扫、吹灰,紧固控制接线螺丝和负荷侧的螺丝,保持变频器内部的清洁及风道的畅通和接线不松动。
3、一年定期对变频器测量(含电机)绝缘,对变频器进行检测,要拆去所有与变频器端子连接的外部接线。清洁器件后,将主回路端子全部用导线短接起来,将其与地用兆欧表试验,如果兆欧表指示在5M欧以上,说明是正常的。
4、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

在使用期间就出现过因负荷线松动,引起接线处烧坏的现象,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西门子还是信得过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另起一个文章说说

网友F:
邦飞利ACT401系列变频器 使用时间3年左右,用于风力发电机组偏航驱动。发现天气热时,经常报过温停机故障,新换上变频器后故障消失。经拆机检查,发现故障变频器内散热风扇损坏或者转速很慢,散热受到影响。估计一般运行一段时间后,风扇受到污染或达到了风扇的寿命,比较麻烦一点是该风扇更换非常困难,不利于批量作业,因此建议以后对于功率比较大的变频器选用的内部散热风扇要便于更换,最好是拔插式的,轻松更换。

网友G:
各位老师积极参与哦!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H:
养护:

1.定期检查接线是否松掉或者脱落;

2.负载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3.散热风扇是否正常工作;

4.长时间不使用的,保证至少一年上电一次;

5.定期确认环境温湿度是否正常,通风正常;

6.有条件的,可以考虑作一些输入输出模拟量校验与修正(可以让你的控制更精确);

7.易燃物品建议远离驱动器和电机;

维修:

1.一次朋友给台220的驱动器(台达)接了个380,直接爆了;拆开,将炸了的压敏电阻去了,继续使用(功率下的,用在产线输送带,所以凑合)。

2.一次和朋友去各政府供水房,一台三菱7.5KW驱动器,电工说用了10几年了,现在报OH(过热),检查风扇不转,换个风扇,OK.

3.朋友使用阳冈变频器,台达PLC,人机作了套印刷贴膜系统,发现变频器启动,人机操作变缓慢,检查变频器与电机接地线未接,接上,果断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经验的朋友快来参加啊,,,

自由的风筝:

网友:
    维修-台达变频器养护维修经验分享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9600_1.shtml

网友G:
这个要支持的说!!!

网友J:
变频保养说起来不是很多,

1,防止过热。定期清理灰尘,在售后的时候多次出现变频器爆炸的情况。AB 70 因散热不良造成。

2,放置时间不能过长,要进行重复充电的工作

3,定期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松动

4,检查负载阻值是否正常

详情请参考以下: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9752_1.shtml

网友K:
变频器是个常见的东东,一般来说变频器最怕环境中的--湿气、灰尘、温度高。

因此我们维护变频器就得针对这些来进行:

  1、定期拆开外壳清理灰尘、紧固连接件,一般半年安排一次。防止灰尘引起短路、防止松动引起接触不良。

  2、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IGBT三相直接的电阻差,差别大的更换掉。

  3、检查时要注意防静电,一般要带防静电腕带。

  4、观察各控制板的情况,有必要上电检测各控制板的输入输出信号点是否正常。

  5、对变频器室的通风通道及环境进行清理。

网友L:
    我公司于2010年6月至9月对#1炉甲引电动机、#1炉乙引电动机、#2炉甲引电动机、#2炉乙引电动机器、#1炉甲送电动机、#1炉乙送电动机、#2炉甲送电动机、#2炉乙送电动机实行了变频改造,选用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HIVERT-Y06/177通用高压变频器。

   现将该系列变频器的养护注意事项与维修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

一、变频器的养护

1.日常养护

(1)初次投运期间

A.设备投运前,变频器室建筑工程应具备以下条件:

1)屋顶、楼板施工完毕,不得渗漏。

2)结束室内地面工作,室内地沟无积水。

3)门窗安装完毕。

4)所有装饰工作完毕,清扫干净。

5)空调或通风装置应安装完毕,投入运行。

B.设备投运前,应根据图纸仔细检查以下电源连接件:

1)旁路柜、变压器柜高压连接。

2)功率单元柜全部电源输入/输出连接。

3)输入/输出连接。

C.72h生产试运行完成后,根据现场生产需要,建议重新紧固电源连接各螺母。

D.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建议半年内每两个月检查紧固一次电源连接各螺母。

E.半年后,每6个月紧固一次电源连接各螺母。

(2)日常养护

  为保证变频器长期稳定运行,日常维护异常重要。用户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结合变频器的特点制定各自的日常维护规程。通常应遵循以下规则:

A.环境监测:

1)变频器室的照明正常。

2)变频器室通风良好,周围空气中不得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3)变频器室尘污染限制:<100um或0.3mg/m^3

4)变频器气体污染限制:抗电性氧化物和硫化物<4*10^-9

5)变频器室的环境温度:0-40℃。

B.检查冷却系统的运行,将一张标准厚度的A4打印纸放在柜门的过滤网上,纸张应吸附在如气窗上。建议不停机状态,一个星期清扫一次,如果现场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缩短;停机状态,将过滤网、变压器柜、单元柜全面清理,用吸尘器清除柜内积尘,将变压器、单元柜进、出线端子,控制、信号电缆端子紧固一遍。

C.随时记录并监测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电流以及移相变压器的温度。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2.月检

(1)检查柜门进风口上的无纺布过滤网,如有明显灰尘,应取下清洁或更换。

(2)变频单元的散热是通过从散热器抽取空气进行的,如散热器入口有明显灰尘,应取下变频单元并清洁。

(3)检查冷却系统的运行。将一张标准厚度笔记本纸放在各电气柜入气窗处,纸张应吸附在入气窗上。

3.季检

(1)检查周围环境(温度、湿度、振动),空气中有无灰尘、气体、油雾、水滴等,周围有无放置工具等异物、危险品。确认主电路、控制电路电压是否正常。触摸屏是否清楚,有无异常声音或异常振动。变频器螺栓是否松动或脱落,机器、绝缘体有无变形、裂纹、破损或因过热的老化变色,有无附着灰尘、污损。主电路是否正常。

(2)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

(3)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柜内外,保证设备无尘,保证散热。

(4)用修补漆修补生锈或外露之处。

二、变频器的维修

变频器常见故障与处理

1、变压器超温报警

  当变压器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其设置的报警温度(默认设置为100℃)时,温控仪超温报警触点闭合,此时应检查:变压器柜顶风机或柜底侧吹风机是否工作正常;测温电阻是否正常(有无断线、线路插头接触不良);过滤网是否堵塞(拿一张A4纸贴近滤网,如不能吸附,则需要清洁滤网);是否长期处于过载状态;环境温度是否过高(环温应低于45℃);变压器柜风机控制和保护是否正常。

2、柜门联锁报警

  检查所有柜门是否关闭到位,行程开关是否工作正常。

3、接口板不通讯

  视器与IO接口板未建立通讯,IO接口板将每5秒尝试复位一次监视器,在3分30秒仍未建立通讯,将判断为重故障,应检查:通讯线是否接好(有无断线,接线端子是否正确),IO板外芯片是否插好,工作是否正常,尤其是工作电压。

4、变压器过热

  变压器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其设置的跳闸温度(默认设置为130℃)时,温度仪跳闸触点闭合,系统会报变压器过热重故障。应检查温控仪显示的温度是否正确,否则检查温控仪的超温报警值是否设定为130℃

5、控制器不通讯

  确认监视器控制板到主控板的通讯线是否连接无误,确认监视器控制板上的+15V与+5V正确无误;更换主控板;更换监视器。

6、高压失电

  高压电压消失,一般由正常分闸操作引起,检查开关分闸回路。

7、变频器过流

   检查参数设置加速时间是否太小、转矩提升是否过大、启动频率是否过高;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堵转,电机绕组和输出电缆绝缘是否损坏;光纤是否插紧,主回路连接螺钉是否紧固,电源电压是否过低;霍尔元件电源是否正常、霍尔元件输出电流是否正确;输出电压检测板是否正常,有无明显短路、放电痕迹。如果排出了以上原因仍有故障,则更换控制器信号板。

8、电机过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并超过2分钟。检测参数设置电机额定电流设置是否正确;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堵转;电源电压过低。

9、变频器运行后电机不转

  观察监视器是否有输出电流以及输出电压,若有电压无电流则说明变频器到电机的主回路开路,若有电压、电流,则检测电缆是否有单相接地情况,电机转子绕组是否开路。

10、驱动故障

  检查单元电压检测板是否短路,若短路会引起A1、B1级C1单元报驱动故障;功率单元输出L1、L2端子是否短路,否则为单元IGBT损坏,须更换单元;电机绝缘是否良好,负载是否存在机械故障。

12、熔断器故障(缺相)

  检查是否因为主电源停电引起,单元的三相进线是否松动,进线熔断器是否完好。

13、单元过热

  单元内散热器上装有温度开关,温度超过85℃时,温度继电器常闭接点断开,报单元过热故障。检查柜顶风机工作是否正常,风机开关是否跳闸;单元温度继电器工作是否正常,端子有无松动。

14、单元过压

  直流母线电压超过保护值,变频器报单元过压故障。检查输入的高压电源是否超过允许最大值(电源电压过高时,可调整变压器分接头到105%处);减速过程中出现过电压,则适当增加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定值。

15、光纤故障

  当系统在带电状态下检测不到单元通讯时,报光纤故障。检查功率单元控制电源是否正常(正常时,绿色指示灯亮);功率单元以及控制器的光纤连接头是否脱落,光纤是否折断。否则更换功率单元。

16、单元旁路

  清理单元驱动板与单元控制板,若此两块电路板积尘太厚可能引起误报,否则,尽快停机更换故障单元。

17、监视器黑屏

  按下柜门上的系统复位按钮(系统复位不会影响变频器正常运行状态);检查监视器的电源端子是否脱落、连接线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