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预防和避免 IGBT炸机事故的发生?

楼主(2013-12-16):
怎么预防和避免 IGBT炸机事故的发生?

聊一聊, 在选型设计阶段、详细设计阶段、现场调试阶段、运行维护阶段, 我们怎么预防和避免 IGBT炸机事故的发生?有哪些讲究和禁忌要牢记呢?

楼主:
去年, 我的同事遇到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在轧钢厂调试滚道上的摆动辊,S120 采用V/F 控制。由于工艺上的要求,导致S120 长期在 -1.* 到+1.* HZ 运行。用户调试时对S120提升电压参数设置不合理,使低频的电流比较大,再加上最近轧线的负载也增加,导致低频运行时总电流增加,IGBT 的发热积累超过一定时间之后而炸机。

 解决问题: 通过调整P1310 (提升电压),使低频运行时既能拉动最重的钢板,又能降低电流。直到现在正常运行。
 事故教训: 1) 在低频运行时, IGBT有电流降容, 尽可能权衡重负载与IGBT发热积累的关系。
                   2) 在现场调试时, 尽可能把最重负载和最苛刻的工况调试出来, 这一步不能忽略。

楼主:
IGBT不怕短路,却怕热过载。这个是常识了。

 一般的别把装置的过载倍数搞得太高了,最好是变频器的额定负载电流。也就是不过在。100%负载。这个指标西门子装置设计的冷却能力是能保证的。当然这种用法针对工作制比较满的现场需求。

 也就是说,对于满负荷连续工作的设计,变频器不要过载,100%额定电流即可。这样安全。一旦设计了变频器(注意是变频器)的过载倍数,那就一定要注意他的过载周期。必须满足装置给出的间歇时间。否则就很危险。

楼主:
我和传动的老师傅聊过, 变频器V/F或SLVC低频率运行时, IGBT功率元件发热很高。热量经常聚集在某个点, 而不是聚集在某个面上, 对 IGBT伤害性很大。
 所以, V/F或SLVC低频率运行时拖动较重负载, 这一点我是心有余悸啊!

楼主:
 我和传动的老师傅聊过, 变频器V/F或SLVC低频率运行时, IGBT功率元件发热很高。热量经常聚集在某个点, 而不是聚集在某个面上, 对 IGBT伤害性很大。
 所以, V/F或SLVC低频率运行时拖动较重负载, 这一点我是心有余悸啊!

    哦,我是这样看,只要你的应用,是保证在额定值以内,不管什么频率,变频器都应该能做到连续工作的。如果做不到,那产品的设计或发布的指标就有问题了。因为SLVC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就就是恒转矩调速特性。如果做不到低频100%负载连续工作,那产品的指标就不能那么标注了。西门子的产品标准不同于国内的制造商们的产品,他们发布的指标都是经过出厂测试的。在设计时也是经过了各种型式试验和耐久试验、可靠性试验。他们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

 其实,对付热过载,把工作放在散热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加大散热和强迫冷却,会对热过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为一般的IGBT本身的通流能力是有裕量的。关键是散热,保证元件的温升能达到热平衡。

 我所使用的西门子传动控制器,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的,都按照100%负载选择的。但是我从来都是把过载倍数限制在100%,当然这与所用的功率等级有关,我用的传动控制器基本不超过200kW。对于大功率装置,如果不按过载倍数选会很浪费的,所以就存在风险了。在成本和风险中确定平衡点。而且要严格的控制过载周期和间歇时间。确保装置的安全。

楼主:
最好用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否则低频要轻载,或者放大选型。
 应该还是用编码器特性好和比较经济。

楼主:
对于大功率装置,如果不按过载倍数选会很浪费的,所以就存在风险了。在成本和风险中确定平衡点。而且要严格的控制过载周期和间歇时间。确保装置的安全。

 ----- 讲得很精彩!
 我们的选型设计就面临着这些问题。
 问机械供应商要过载周期与倍数等详细数据或负载曲线, 机械供应商经常拿不出来; 问电机供应商要电机的过载特性曲线, 素质好的电机供应商能提供完整的特性曲线, 素质差的电机供应商只能提供个过载倍数。
 对变频调速电机过载的校验, 对大功率变频装置过载的校验, 全落到我们的头上, 简直是个"烫手山芋"!

楼主:
前几年, 我们单位的同事也遇到很郁闷的事情:

 在某石油钻机上的泥浆泵采用不带编码器SLVC矢量控制, 正常情况下6SE71驱动的泥浆泵运行在50HZ,但休息时操作工并不是停机,而是将速度设置在"0",过一段时间IGBT 炸机。零速情况下, 变频器其实还在运行,有电流的, 电流导致IGBT 发热超过一定范围而炸机。

 后来, 同事们分析下来:
 6SE71 在低频运行时,IGBT 通流能力有降容现象,当电流导致IGBT 发热超过一定范围会炸。更换新IGBT之后, 通过修改参数P278 (静态转矩提升), 运行至今没出过问题

楼主:
低频下IGBT会过热?为什么?道理是什么?没法理解呀?除非散热风扇在低频下不转才会热,这说得通,可设计是缺陷呀。

 想一想制动单元,纯直流,频率等于0,可还是能100%连续工作的。这个怎么讲呢?我想如果真是这样,低频会容易炸机,要降容。那一定是设计缺陷。而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还有,5楼的z侠发言,我也是不理解的,SLVC低频不行,那VC就行?为什么?好像道理讲不通呀。要说是低频,VC同样也是低频呀?为什么VC低频行,SLVC低频不行呢?呵呵,很奇怪呀。

我是你的朋友

楼主:
看了半天,大功率,V/F,还长期工作在+-1HZ,什么人设计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居然也有人愿意做?

 正如K侠所说,出的问题给出的解释也是让人难以理解。

 额定转速下的额定扭矩输出,才是额定功率输出,转速近似为零,也想额定功率输出吗?

楼主:
V/F 模式电流大吧,SLVC 模式加速,进入矢量模式时会看到电流减少很多

楼主:
前几年, 我们单位的同事也遇到很郁闷的事情:

 在某石油钻机上的泥浆泵采用不带编码器SLVC矢量控制, 正常情况下6SE71驱动的泥浆泵运行在50HZ,但休息时操作工并不是停机,而是将速度设置在"0",过一段时间IGBT 炸机。零速情况下, 变频器其实还在运行,有电流的, 电流导致IGBT 发热超过一定范围而炸机。

 后来, 同事们分析下来:
 6SE71 在低频运行时,IGBT 通流能力有降容现象,当电流导致IGBT 发热超过一定范围会炸。更换新IGBT之后, 通过修改参数P278 (静态转矩提升), 运行至今没出过问题。

 速度设置为0,变频器基本只提供近似直流的恒定的励磁电流,记得以前有个帖子讲过,电缆发热严重,后来该楼主在大家的建议下,将P278从缺省值(好像是80%?手边没手册,记不太清)调小,问题就不突出了,当然变频器还是输出直流,但相关IGBT至少能承受该电流值了。

楼主:
造成IGBT 内芯剧烈温升的两大杀手:

 1) 短时的循环负载周期, 并且有很高的负载电流

 2) 低频运行时, 有着很高的负载电流

楼主:
低频下IGBT会过热?为什么?道理是什么?没法理解呀?除非散热风扇在低频下不转才会热,这说得通,可设计是缺陷呀。

 --- 我看了SINAMICS Engineering Manual 工程手册, 手册上说:
 在低频运行, 有高的负载电流时, 由于通过导通的IGBT 连接直流母线的正或负极, 其通路连接的时间较长, 导致IGBT 内芯剧烈温升!

楼主:
SLVC低频不行,那VC就行?为什么?好像道理讲不通呀。要说是低频,VC同样也是低频呀?为什么VC低频行,SLVC低频不行呢?呵呵,很奇怪呀。

 --- 不带编码器的SLVC控制, 低频时的电机模型与实际相差较大。很早就听说, 在5HZ (10%的额定频率) 以下, SLVC的速度环调节几乎不起作用, 低频时以电流模型来估算实际转速的精度, 而且电流环输出的电流值偏高。

楼主:
嗯,终于看明白了。所以说V/F或者SLVC低频不行,是因为他的电流控制在低频时是开环的。这么说,也就顺理成章了。VC的电流始终是闭环的。所以不会过流。

 那还是呀,开环没关系呀,按照长风大侠说的,把转矩提升功能降下来,我认为把过载倍数降下来,不就行了嘛。尽管是开环控制,电流的“快速限制”功能还是有的。这是西门子变频器的一个特色呢。V/F控制时系统对最大电流设置是有快速限制功能的。在低频时,通过这个限制,使IGBT保证在安全值范围。不就结了?

我是你的朋友

楼主:
嗯,终于看明白了。所以说V/F或者SLVC低频不行,是因为他的电流控制在低频时是开环的。这么说,也就顺理成章了。VC的电流始终是闭环的。所以不会过流。

 那还是呀,开环没关系呀,按照长风大侠说的,把转矩提升功能降下来,我认为把过载倍数降下来,不就行了嘛。尽管是开环控制,电流的“快速限制”功能还是有的。这是西门子变频器的一个特色呢。V/F控制时系统对最大电流设置是有快速限制功能的。在低频时,通过这个限制,使IGBT保证在安全值范围。不就结了?

 呵呵,如果这样很多大惯量的机器就启动不了了,启动时要克服静摩擦及加速,电流当然会瞬间过载

网友A:
看不懂。

低频时,在一个周波内会导致这个周波载频的上下桥IGBT长时间导通,所以温升会比高频时有所增加。虽然长时间来看数个周波后平均温度是一样的,但断时间来看会导致通流时间段内的温度聚集过高,而不导通段温度迅速下降,这样对IGBT管芯产生的应力频率增加幅度增大,导致IGBT快速老化,最终故障。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与控制方式没多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