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连接不上触摸屏

楼主(2013-12-16):
为什么一直都连接不上啊,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触摸屏的型号是,TP177B DP-6 MONO

网友A:
触摸屏的地址、路径设定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地址、路径设定正确吗

是这里吗?

网友B:
1, 触摸屏的 IP 地址、路径设定正确吗

2, 你的 HMI 项目程序编译有错误不?

3,你的通讯端口有没有被占用?

4, HMI 屏中有没有启用相同的传输方式,并进入 Lear 设置成 “传送” 模式

网友C:
可以试试降低波特率;

你的地址正确吗?

网友C:
给你截图手册上,可以看看

网友D:
楼上回复的太全面了,真是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非常感谢........

网友E:
估计普通的电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