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2013-12-16):
我有一个台安的24V电源,电源开关里的一个H423  TOP227Y的电子开关咋掉了,去电子市场买了一个型号是TOP227YN的电子开关,安装上后,电源开关输出的不是24V直流电压,是4.4V电压。接上一个LED灯泡,LED还一闪一闪的?是怎么回事,难道型号不一样 ,不能通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还处于保护状态,后级还有短路性故障,继续查找吧

楼主:
用那电子开关 TOP227YN可以代替TOP227Y吗?

网友B:
 能不能替换 这要去查这两个电子元件的详细参数是一样不?

还有就是你的电源输出模块可能还有的别的故障问题存在

网友C:
最好把电子元件都测量一下

网友D:
查这两个电子元件的详细参数是不是一样的,要是一样的,就没问题,然后再检查其它有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