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万用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12-16):
  钳形万用表是由电流互感器、万用表组成的,在钳形万用表的使用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用户在使用钳形万用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多,尤其是在使用钳形万用表之前要仔细阅读说明书,这样才使用的过程中才不会发生危险以及测量更加准确。

  1.在使用数字式万用表之前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熟悉电源开关功能及量限转换开关、输入插孔、用插口以及各种功能键、旋钮、附件的作用。此外,还应了解万用表的极限参数,出现过载显示、极性显示、低电压显示及其他标志符显示和报警的特征,掌握小数点位置的变化规律。测量前,应仔细检查表笔有无裂痕,引线的绝缘层有无破损,表笔的位置是否插对以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2.每次测量前,应再次核对一下测量项目及量限开关是否拨对位置,输入插孔(或专用插口)是否选对。

  3.刚测量时仪表会出现跳数现象,应等显示值稳定后再读数。

  4.尽管数字式万用表内部有比较完善的保护电路,但仍要尽量避免出现操作上的误动作,例如用电流挡去测电压,用电阻挡去测电压或电流,用电容挡去测带电的电容器等,以免损坏仪表。

  5.倘若仅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他位均消隐,证明仪表已发生过载,应选择更高的量限。

  6.禁止在测量10OV以上电压或0.5A以上电流时拨动量限开关,以免产生电弧,将转换开关的触点烧毁。

  7.在输入插孔旁边注明危险标记的数字,代表该插孔输入电压或电流的极限值。一旦超出后有可能损坏仪表,甚至危及操作者的安全。

  8、钳形万用表不得去测量高压线路的电流,被测线路的电压不能超过钳形表所规定的电压等级(一般不过超过500伏),以防绝缘击穿,人身触电。

  9、测量应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选择适当的量程,不可用小量程档位去测量大电流10、测量前要注意把量程开关拨到相应的交流电流档位,不能使用电压档和电阻档去测量电流,切记!千万不要用电阻档位和电流档去测量电压,否则,如果不慎,会烧毁表计。

  11、每次测量只能钳入一根导线。测量时应将被测导线置于钳口的中央,以提高测量的准确度。最好用手端平表身,尽可以不让导线靠在钳口和表身上。

  12、测量结束后必须将量程开关旋到最大电压量程档位置,然后再关电源开关。以保证下次安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