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C-2PN/DP无法连线

楼主(2013-12-16):
   机器人的电柜用的是 SIEMENS 314C-2PN/DP PLC ,用 以太网连接正常,现在想用 USB 的适配器来连接,可是 在 AUTO 模块无法连接,切换以 MPI 模块还是无法连接,说说这是为什么呀?

  我去连接 S7 317 或是 318 的都用的是 AUTO 一切正常 !

网友A:
USB 的适配器来连接应该是编程软件和PLC相连接;

地址,波特率是否一致;驱动选择对应的MPI,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的适配器来连接应该是编程软件和PLC相连接;地...

   当然是用来连接 PLC 与 编程软件的通讯,地址设置从 0-30 都试了无效,为什么?

网友A:
你用以太网可以连接?

那么你可以用笔记本和PLC之间用网线连接的啊;在线把程序下载下来;看一下程序的硬件设置是否和你现在程序一直;比如:MPI设置参数,波特率,地址等等;

网友B:
是不是USB 的适配器驱动不合适,如果合适应该是CP5611的选项,然后设置PG/PC接口,y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以太网可以连接?那么你可以用笔记本和PLC之间用网...

  以太网连接正常, 程序也上传到电脑, MPI 地址 PLC 为 2

网友(2015-02-10):
有可能把通讯口设置为DP了,改用DP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