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仪表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3-12-16):
   温度控制仪表在行业内运用的较多,常州成丰仪表在三十几年的成长历程中也生产并总结出了一些温度仪表方面的使用注意事项,在业内获得了客户以及同行的一致好评,下面就将与大家一起分享。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一下几点:

  1.  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  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  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  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

以上只是众多仪表使用及维护方面的部分小意见,成丰仪表本着为客户服务的最高宗旨,今后将会陆续呈现一些仪表使用方面的知识的技巧,同大家一起分享,日后也将从同行内获得互惠互利的另一些方面知识,达到共同发展进步的目的。

网友A:
你有TED系列温控器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