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气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3-12-16):
我现在做电气设计感觉乱遭遭的,设计的时候有些顾头不顾腚,所以,就像弄出个流程来。

不知道各位的公司做设计的时候是怎样的?

各位请看看这样的流程是否可行

总原理图设计,囊括所有与电相关部分,包括高压和低压,但是只画大概的,

然后是主变压器、需要控制的电机等装置

第三是变频器、PLC等

第四是各种辅助控制以及检测

第五是布线

第六是审图

网友A:
图纸,功能测试,施工,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功能测试,施工,调试

呵呵,楼主问的是出图前,及出图过程。

图出好了,基本就完成了一半了。

网友C:
先根据工艺提资,然后算出计算负荷,然后选变压器,然后考虑变压器室和配电室的选址,然后开始系统图设计,控制原理图设计,等等

网友D:
你是学生么,哈哈。可以交流下,加我QQ:1534399930  加的时候注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功能测试,...

是的,是的,我想引入工业化流程,我总觉得现在一张张原理图来做效率太低,我自己对自己的效率很不满,打个比方,一张一张的原理图来做,第一次的准确率应该在百分之八十,做到后面经常发现前面的要改,系统工程越大,前面的图改的就越多,如果能够在做之前就进行系统性规划就好了,而系统性规划就是工业化过程。

而我认为基本上任何产业都能工程化,流程化,我认为商业化管理的最大价值本身就在于工业化的完善程度。额,扯多了,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能不能把原理图设计流水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学生么,哈哈。可以交流下,加我QQ:1534399...

呵呵,学生倒不是了,只是做过一些项目,突然有感而发,感觉有些流程是可以优化的,,我QQ75960509

网友E:
做电气工程设计,第一步应该是系统图。根据设计条件确定供电方案,做出供电系统图,并在系统图中表明各回路计算负荷和选件规格、型号;然后是平面图,有动力平面和照明平面;其他还有防雷接地、消防......。

做电气控制设计,应该先做电路图,实现要求的控制目的,如调速、位置、动作程序.....;然后出布线图、电控柜图、配柜的接线图、元件表。

‘第一次的准确率应该在百分之八十’不行,一定要做到95%以上,只差以后布置中的不合适做稍微改动,绝不能有原理、逻辑的改动,否则就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电气工程设计,第一步应该是系统图。根据设计条件确定供...

谢谢,你说的比较全面, 但还没有说到我想问的,工业化流程不是说系统图来了之后就是你说的平面图(我想你说的平面图应该我这边子系统原理图了,不知是否为这个意思),工业化流程是一种流程,也就是一个项目中的多个步骤,比如你说的动力平面图,我指的子系统图,每个部分的功能应该是在总图中确定好了,这里要做的 确定每个部分的控制逻辑,保护方案,我认为的工业化流程不是说一张图一张图地画下去,而是站到一个整体高度,把每张图的任务分解,进线及出线接口,保护规范,电机控制……全部一起,如同流水线一般来做。

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正确率在大型系统中如果能做到,我只能说您牛,大型的,非典型电气控制系统一般来说,整体思路不变都可以说是上帝保佑了,有时候,不是说你的图错了,而是整体控制思路和方法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