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功能块各针脚上的地址输入问题?

楼主(2013-12-16):
如我采集到的模拟量模块点名为FIQ1001,我在HSCUMM的流量累积值功能块的针腿上的地址意思是什么?

如:_FIQ1001与FIQ1001 AV、FIQ1001DV、FIQ1001,有什么区别,如何用?

网友A:
    这个你在数据库里面就能看到,AV是内部模拟点,_FIQ1001这个据我个人理解是一个Dword数据转换到实数之前的数据,因为和利时的卡件与西门子的采集原理差不多,是将模拟量装换成数字量,再转换成我们能看懂的工程量,DV是设备状态点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