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PU模式操作问题

楼主(2013-12-16):
 大家好,今天在车间的上生产线上碰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可能是个人能力问题吧!变频器(E-700)带的SEW电机挂着一条链子,用的是外部控制模式,这台设备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发生了故障之后,我需要再次启动电机,不能自动启动电机,我想可以PU模式操作。

  选择PU模式,选定频率,开始运行。这时候,RUN灯一直闪烁,HZ一直是0,按下旋钮中间的按钮,显示的还是我设定的频率,显示的还一直是0,怎么调整参数都不行,我这次只把变频器的电源接通,然后正常了,可以PU模式操作了,难道是程序和变频器之间还有连锁吗?求教高手

网友A:
有些参数修改了之后要断电复位的 不是改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参数修改了之后要断电复位的 不是改了就OK了

之前我在车间的其它线上,也是这样操作,不需要断电复位,这次还是重复以前的操作,况且变频器和电机的型号与之前的都一样,所以,不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