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如何修改松下PLC中时间继电器数值?大侠请进!

楼主(2013-12-16):
这个问题的主要还是要改PLC的程序是吧?PLC的计时程序该怎么改呢?要用到SV和DT指令么?是不是触摸屏直接读取和写入SV6就行了呢??还是把我程序中的K8改成DT0?到时候触摸屏读取DT0就行呢?

网友A:
你这个PLC我没用过;

但是修改思路是这样的:

   1、时间继电器的输入时间不要设定数值,做一个地址;

   2、在触摸屏做一个数值输入框,地址就是时间继电器的地址

   3、通信触摸屏设定数值就直接改变时间继电器数值

你能明白么?

楼主:
你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B(2018-12-0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LC我没用过;但是修改思路是这样的:    1...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开始需要设定一个初始值,之后再通过触摸屏去改变这个数值,程序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