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选电动电位器宏

楼主(2013-12-16):
ABB变频器选电动电位器宏,设置启动,加减速,应该调哪些参数,调多少;调好参数之后把操作面板拿掉,变频器还会正常工作吗

网友A:
这个论坛没人回答你的看看说明书吧!很简单的.你设置成外部操作模式就可以使用电位器来调加咸速.面板拿下一样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没人回答你的看看说明书吧!很简单的.你设置成外...

我不要外加电位器的,直接用两按钮来加减速的

网友B:
两按钮。那你好好看看模拟量参数设置,多段速控制。

网友B:
参数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允许拔掉面板不报警。

网友C:
这个说明书有详细说明,以ACS510为例:

1.设置相应的宏:9902=4 电动电位器宏

2.给定值1选择:1103=6 DI3得电升速,DI4得电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允许拔掉面板不报警。

请问是设置哪个参数可以拿掉面板不报警啊,可以举个例子吗?例如ACS510的

网友D:
你这是标准应用,acs500 有标准宏,依葫芦画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