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同步刹车的问题

楼主(2013-12-16):
各位大侠:

        本人目前做的一个项目属于垂直方向,两轴驱动Z方向同一负载,带刹车同步控制,用的J4系列的驱动器,QD77MS模块,正常运行时都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只要有一轴报警或是停电的情况下,两边就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卡死。有人建议改机械结构,但是我想问一下,除了这个方法外,在控制上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不太理解,最好有图,可以用同步控制,达到速度,刹车同步。

网友B:
两个带刹车的马达驱动,用的是J4系列的,同步的时候正常,如果急停的时候就两边高度会有不同。

网友B:
两边都是丝杠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