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变频马达

楼主(2013-12-16):
 现有一台SEW马达,铭牌上的型号为SAF37DT71D4,转速为1380/173r/min,请问这是不是一台变频马达? 还有这个1380/137/r/min,是指它是一台双速马达吗?

网友A:
看看风扇是不是独立转的,或者说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B:
  其实楼主可能没有看全, 你这个 SEW  电机的铭牌上一般不止这么多的参数, 第一个带有齿轮箱的 电机, 后面那个可能是双速 电机的 标志, 变频电机一般是长方形铝制的,有槽的利于散热, 还有一类就是有单独的 散热风机

网友C:
现在很多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都用来变频

区别就是变频的范围,

或者说怎么来变频,是变频启动还是变频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都用来变频区别就是变频的范围...

 谢谢好友,它的额定频率是50赫兹,变频马达的铭牌上是不是会标上频率范围呀?

网友D:
你这个电机应该属于一个4极减速电机,频率应该是50HZ(转速1380),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是173r/min,准确的说这个应该属于普通减速电机(变频电机应该标注工作频率范围,也就是调速范围才对)

网友E:
一般变频电机在铭牌都有标注,你这电机运行频率在35-50hz可以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F:
变频电机铭牌上应该有调速的频率范围

网友G:
所谓变频电机,是指针变频器驱动电源的特点而设计的电机,其总体结构与普通交流电机并没有太大差别,差别在于在变频器供电电压频率变化范围内,电机的各项性能参数,转矩、转速、最大转矩、效率、噪声、温升等综合性能表现;同时电机的各主要零部件如线圈、绝缘材料、轴承等在变频器供电条件下会有哪些变化。从原理上来说,任何异步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来驱动实现调速要求,但非变频设计电机与变频设计电机在使用时,线圈的寿命、轴承的寿命、低频高频范围的转矩,效率,噪声,温升等差别很大。有很多人认为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带独立风机,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谓变频电机,是指针变频器驱动电源的特点而设计的电机,...

 谢谢好友,费心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