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距离测量?可以测量50微米的吗

楼主(2013-12-16):
微小距离测量?可以测量50微米的吗

网友A:
不知道光栅传感器能不能测。查查传感器选型

网友B:
你说的是测量的量程还是精度?50um的量程小了,只有大的,精度那是没问题的,现在的精度可以到0.1um。

网友C:
50微米的距离测量恐怕有点难,你需要考虑其他途径处理。

网友D:
似乎超声波的能够测量吧。

网友E:
测量50微米的肯定有的(我见过激光传感器),但是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也就是分辨率)

网友F:
可不可以将数据放大,再除以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