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性的USB/MPI与S7300的连接

楼主(2013-12-16):
    黑暗不停的索取,光明不断的释放,有人黑暗,有人光明,没有永久的黑暗,也没有永久的光明。

    这次买了数据线,然后联机,基础差,又存在精力不够的现象,所以,整个USB/MPI的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共用了三十多天才算马虎使用,在百度知道和工控论坛里似乎能得到的就是一本厚厚的说明书,然后或许有点提示,或许什么都没有,许多人如此艰难的走过,特做些简单的记录,期盼对未来的难者提供稍许省力。

    数据线的驱动部分你可以迅速从供货商那里获得帮助,这部分的安装我没有发生问题。

    当我安装完驱动立刻进行的事情就是联机,

    联机是在《菜单》《选项》《设置PG/PC接口》《选择》把所有能安装的,不是需要大堆配置的,有点像的,全部安装,然后返回一级,双击(((((PC Adapter Mpi))))))

在他的属性的两个标签里,你应该可以看到地址两个字,如果你的版本是英文版,那头几个字母就是ADDRESS,把这个参数的数字记住,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你的MPI地址,你后面的设置应该注意和它一致,另外这个数字是可以改的,但应该以它为标准。

接下来,你可以尝试在STEP7里面找《可显示节点》这几个字了,不论是按钮栏,或者是在菜单里,我的版本是在《PLC》菜单里,图片是这样的

    以上工作成功表示你的数据线可用,再接下来,你可能在WINCC里需要使用这根线,后面则是我的一点或可行,或不可行方法

    中文版的WINCC里称之为变量的,英文版称之为TAG的,其实我觉得英文版称呼还要贴切些,外部变量是一种标签变量,它的取出和写入并不需要我们使用函数功能,它建立在外部变量里,所以本身就已经和驱动以及你的WINCC共同从PLC中取出,并存放,由WINCC和驱动共同使他们同步,这部分我们不用做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在PLC内部编写和个人电脑(笔记本)通讯的代码。你只需要建立外部变量。

    第一步是右击变量管理,英文版里肯定有TAG字母和MA啥的新建连接(new con啥)这一步是为了建立和驱动的连接,否则WINCC只是用这个连接来和外部沟通,你的驱动选错了,就导致通讯位置错误,数据不通过你的数据线。

这个连接方式是我所成功的,下一级我选的MPI,我们的线是MPI线。这个MPI是需要设置的,首先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地址,接下来就是CPU的插槽号,我的MPI地址是2,我连接的是S7-300,经过查资料,确定,S7300的CPU插槽都是2。

这两根问题我是出过很多次问题的,因为安装的东西太多,死机冲突,工作又比较忙,所以重新做了几次系统,每次都忘记这个问题,导致连接不上硬件

    最后,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用了三十多天了,虽然是断续的,希望有缘看见的人能在一天解决问题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很不错的实践经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B:
希望尽快找到问题所在并处理掉。

网友C:
看看地址是都冲突,有主从站麽?

网友D:
  很不错的实践经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可是我不会 !

网友E:
谢谢分享,我曾经也在这个地方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的分享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不错的实践经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G:
很不错的实践经验;分享也是一种快乐;这个很简单!、

欢迎加入工控精英技术超级群:西门子,ABB,施耐德,罗克韦尔,三菱,欧姆龙,松下等工控产品。包括:DCS,PLC,上位机组态软件,变频器,伺服,传感器等 点击加入该群

网友H:
黑暗不停的索取,光明不断的释放,有人黑暗,有人光明,没有永久的黑暗,也没有永久的光明。

网友I: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实践经验

网友J:
楼主的分享很好,希望大家都能这样分享,技术就发展的快了。

网友K(2014-03-04):
边做边学       不错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