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铭牌各额定值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3-12-16):
变压器铭牌各额定值的含义是:

1.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在额定使用条件下的输出能力(kV•A)。

2.额定电压:是指变压器各绕组在空载时,端电压的保证值(kV)。

3.额定电流:是依据额定容量除以该绕组的额定电压及相应的相系数,而算出的流经绕组的电流(A或kA)。

4.空载损耗:也叫铁损,是变压器在空载时的功率损失(W或kW)。

5.空载电流:当变压器二次绕组开路,一次绕组施加额定电压时,一次绕组中所流经的电流(A)。

6.阻抗电压:当变压器二次绕组短接,一次绕组流过额定电流时,所施加的电压与额定电压的百分比。

7.短路损耗:当变压器二次绕组短接,一次绕组通过额定电流时的损耗(W或kW)。

8.接线组别:表示变压器一、二次绕组连接方式及它们之间的向量关系(以时钟表示)。

9.冷却方式:以冷却介质种类及其循环种类来表示。

10.温升:变压器指定部位的温度和变压器周围温度之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C:
基本资料,但有时也会记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