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存储与显示

楼主(2013-12-16):
我的项目要求是记录每次实验数据,例如D200是记录实验的次数,D210是记录当前实验所耗的时间{结果值};当D200 从1到2000次,D210内的值也有变化了2000次,需要把这结果与次数一一对应记录存盘并能导出,最好能在屏上能绘制出曲线图

网友A:
数据存储和导出可以做到,但是触摸屏曲线构件一次只能画出300个点。

网友B:
触摸屏曲线构件好像这个倒是从没有用过,要好多数据一起进行处理的吧 ?

网友C:
使用信捷触摸屏,软件中有这个工能的

网友D:
台达B系列的X-Y即时分布可以画这个的。我觉得应该很多都可以的,这个在动态演示时,很形象!

网友E(2017-11-23):
谢谢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  新手

网友F(2018-01-10):
有点意思!!!

网友G(2019-07-25):
谢谢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