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17):
我用台达ASD-A0421-AB驱动器驱动电机。Y0脉冲,Y1方向,Y2使能(驱动器DI0)。

当我还没使能的时候,电机就可转了,驱动器设置是对的,为啥那么么能呢?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说发脉冲就转吗?如果是的话,那不对的,你将参数P2-08设成10(恢复出厂),然后重新开始设定参数,试试!如果是手转的话,那是对的,因为使能没打开,驱动器没有输出给电机的,使能打开了的话,电机手动转需要力气,扭矩大的是转不动的。建议你仔细看下说明书的端口接线,然后再来接线!

楼主:
谢谢!

按你说的复位后重新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