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不?

楼主(2013-12-17):
   昨天一设备上大的密封装置的 一个螺丝断,晕,老外用的 强度 12.9 的螺丝,我们用国产的手枪钻却怎么也无法打个小洞搞出这个断的螺丝,只能送到外面请求 电子设备帮助

  看看,下午过维修过程与大家一起分享 !

网友A:
求详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详细过程

 过程暂时不公开

网友B:
期待详细过程。

网友C:
想学学你的高招

网友D: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焊??? 好像是什么来的,叫不上名拉,就是用一种金属然后通过大电流,依 焊接杆的大小烧焊一点点的

网友E:
估计是在攻丝了吧

网友F:
没看的出来这是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滚丝吧。。。。。。。。

   不是滚丝,  都在冒烟了,还是没有人看出, 继续猜 !

网友H:
轴承加热器加热?然后冲击钻带攻丝的玩意么。

网友I:
        电火花打孔

网友J:
没见过这东西,不会是在焊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火花打孔

 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没看的出来这是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