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M组态CP341 ,CPU和ET200M BF灯闪烁

楼主(2013-12-17):
CP341组态在ET200M上报错 ,CPU和ET200M上BF灯闪烁, 但是把CP341组态到CPU上组态就显示正常,CP341光盘已经正确安装 , 现在是BF灯一直闪烁  ,应该是总线问题吧 ,为何挂在CPU上 总线就没问题 ,挂在ET200M上总线就问题呢,这和CP341设置有关系还是和ET200M有关系?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CP341组态在ET200M上报错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341组态在ET200M上报错什么?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模块站点错了?D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模块站点错了?DP地址。

这个真没有啊,341连在CPU上就没事,连ET200M下 总线就报错,DP地址都改动过 , 要是DP地址错了,那不管341挂在哪儿,ET200M都会报错,现在只要CP341挂ET200M上就报错,卸掉341就都正常了

网友C:
检查下341模块与实际的模块订货号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341模块与实际的模块订货号是否一致

都一样,看过了